请教各位三洋伺服报警AL41怎么解决?

楼主(2014-01-04):
新换的驱动器,R系列的,动一下就不动了,一秒后就报警AL41,线查过了,不缺相,也没短接的地方,参数还是原来的参数,而且我点动时也是动一下就不动了,但是不报警。找不到三洋的板块,只能发这里了!

楼主:
难道都没有人吗????

楼主:
人呢?帮个忙不行吗?

网友A(2017-11-23):
报警代码为伺服过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主要还是先判断机械部分有没有卡的地方,然后再看伺服。说明书上说的几种可能你仔细看一下,我也只知道这么多了。  静静等待你的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