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V5.4怎么升级?

楼主(2014-01-04):
刚开始接触西门子300PLC,在STEP7V5.4中,在建完项目后编辑硬件时发现,CPU300选型里没有实际CPU的编号怎么办?请问是不是要升级软件还是要升级别的什么?哪位大侠告诉下怎么升级?

网友A:
安装5.5的试试

网友B:
下载个STEP V5.5SP2的就好了

楼主:
装5.5的要重做系统,电脑上还有其他软件,安装比较麻烦,所以才装的5.4,有没有可以升级5.4的办法来解决?

网友C:
在硬件组态窗口中,可以进行硬件升级的啊  !!!!!!!!!!!!

网友D:
1, 可以进行 S7 软件 升级,如 S7 V5.4 SP5 或是 S7 V5.5

2,也中直接升级 硬件 GSD 文件,如升级 硬件还找不到的话就只能升级 软件

楼主:
CPU312的模块6ES7 312-AE14-OABO的GSD文件哪里可以下载?就差这个找不到,谁有能发一份吗?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