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现身吧!!!PLC和变频可以这样接线吗?

楼主(2014-01-04):
     是这样的,本人现在用8入8出继电器输出的PLC,来控制变频器正反转,以及2个电磁阀(用中继来带),现在遇到一接线问题,请教大家!!!还请大侠们多多指教。

这样接线可以吗?变频器的公共端CM可以和0V接吗?不想用中间继电器转换,请问这么接对吗?

这样的话,PLC的C0等于流过了2个电流,1是从变频FWD流经Y0,C0到CM,2是有电源24V流经Y3,C0到0V.

此变频的输入也是DC24V的。

请赐教!!!

网友A:
这个不可以的啊

一般变频器正反转需要干接点,自带DC24V,

而继电器必须带电,

所以不能共用CO

需要再加继电器,供应变频器正反转

网友:
继电器输出,这样接线是可以的!不过最好是与其他的公共点分开,好比Y0、Y1的公共点是一个,其他的输出是另外一个,就肯定没问题

楼主:
对:   继电器输出,这样接线是可以的!不过最好是与其他的公共点... 内容的回复!

恩,那个我清楚,关键是这PLC是小型PLC,8路输出共用1个C0

网友:
继电器输出,这样接线是可以的!不过最好是与其他的公共点分开,好比Y0、Y1的公共点是一个,其他的输出是另外一个,就肯定没问题!!!!!!!!!!!!!!!!!!!!!!!!!!!!!!!!!!!!!!!!!!!!!!!!!!!!!!!!!!!!!!!!!!!!!!!!!!!!!!!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C:
为了安全起见,最好加继电器隔离。

网友D:
变频器的外部端子是有源的(不知道是不是要这么说),为了避免电位差,请使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E:
PLC输出功率有限,所以要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F:
不建议这样使用,容易出问题,运行倒是小事儿

网友G:
1,如何是同等级电压这样控制是可以的

2,出于安全,还有因为 共用端子没有分开建议用继电器

网友H:
如果变频器没有给PLC输入信号,不会给变频器形成寄生回路是可以的

网友I:
标准做法还是要通过继电器过渡的,继电器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教!!!

网友J:
问题不大,在小系统,封闭系统,我实际案例是这样做的。直流0V端我是浮空了的,变频器有良好接地,电机到变频器使用四线电缆。现场使用没有发现问题。

注意:配线的时候,C0,CM端要直接可靠连接。

当然,要可靠性来说,最好是用继电器隔离。

网友K:
变频器的外部端子信号必须是无源信号,即禁止电压信号接入!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变频器的外部端子信号必须是无源信号,即禁止电压信号接入!

 只要做了等电位联结,就没问题。

网友L:
继电器输出型PLC可以这么用,我三菱FX1N这么用过,但是不建议这么用

网友M:
按照原则来讲,哪怕是继电器式PLC,也最好别这样接,因为你8入8出,还得保证别的点得用,要未雨绸缪,必须要分开,加中间继电器啊,好几百的PLC用得起,难道几十元的中间继电器加不起?

网友N:
在PLC的Y0,YI上加装两个24V的继电器,再用继电器的无源干接点去控制变频器就可以

网友O:
可以这样  方便  简单

网友P:
接法没有什么不对。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