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 UPS

楼主(2014-01-04):
求助APC的smart ups 3000ux故障问题。前面板中间两竖排指示灯,左边橙绿橙,右边红橙红,六灯齐闪。

网友A:
你看看指示灯旁边的字母代号,然后猜一猜啥意思;

或者看一下随机说明书的故障代码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绿灯可以一直亮,别的灯一会全部闪一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过载了,拔掉负载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载了,拔掉负载试一试。

 负载指示灯一个都没亮,负载很小,就是DCS的一个现场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