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不能锁死

楼主(2014-01-04):
我用的HF-KP43的电机,走动设定的距离停止后,电机还在微动,是编码器反馈的信号与PLC发出的脉冲不一样在进行自动调节还是干扰,如果是自动调节,我怎么调节设置,让电机静止后不再校准

网友A:
应该属于干扰导致

网友B:
   都有可能

1,你查看在 电动运行后停止时还有脉冲发出吗

2,编码器到停止时实际位置与 设置的位置是一样吗

网友C:
1、查看伺服接受到的脉冲是否一直变化,排除干扰,这个可能比较大

2、刚性增益偏小

Gary-13812617052(CreatMotion)

网友:
刚性太弱了吧,把增益增加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