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的主要参数及型号解释

楼主(2014-01-04):
  交流接触器的主要参数及型号

(1)额定电压:指主触头的额定工作电压和辅助触头及吸引线圈的额定电压。

(2)额定电流:指主触头在额定电压,额定工作制和操作频率下,所允许的工作电流值。若改变使用条件,其额定电流值也要随之改变。

(3)动作值:是指交流接触器的吸合电压值和释放电压值。当电源电压在额定值的85%-105%时,能保证接触器可靠地吸合;当电源电压低于额定值的40%时,能可靠地释放;当电源电压在额定值的40%-85%时,不能保证动作。

(4)额定工作制:接触器有四种额定工作制。1)长期工作制;2)间断长期工作制;3)短时工作制;4)反复短时工作制。

(5)操作频率:是指接触器每小时的操作次数。它直接影响电气寿命,交流线圈的温升及灭弧室的工作条件。接触器的允许操作频率分为300次/h,600次/h,1200次/h等几种。

(6)接通与分断能力:是指接触器的主触头在规定条件下能可靠地接通和分断的最大电流值。

(7)机械寿命和电气寿命。

 接触器的型号含义如下:

目前使用较多的是CJ10,CJ12和CJ15型接触器。

网友A:
现在的型号较多,CJ10型号已不使用。

网友B:
CJ10、CJ12、都是老掉牙的了,常用的是CJ20、CJX1、CJX2。

楼主:
引用 网友B:
CJ10、CJ12、都是老掉牙的了,常用的是CJ20、...

呵呵,我们这里这些型号从安装到现在还在使用哦。

网友C:
楼主这是用什么写的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用什么写的字?

桌面--附件--画图,用铅笔写的。没装其它绘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