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B系列触摸屏编程电缆的制作

楼主(2014-01-04):
小弟我手边与一台台达B系列触摸屏。

型号:DOP-B05S100,

可是如果通过九针串口上下载只能用COM1。

不知道下载线怎么做?

手边自制的A系列编程电缆用不上。。。

网友A:
电脑端——HMI端

2-3

3-2

5-5

7-8

8-7

下载时,触摸屏要在RS232界面,通过sys按钮调到此画面

网友B:
用USB不是更方便?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工具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端——HMI端2-33-25-57-88-7下载时...

 太感谢了!晚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