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G9 EF故障

楼主(2014-01-05):
富士变频器G9 110KW  启动时报EF故障,外部电机正常。带小功率电机时运行正常。请问各位大师傅是什么故障?

网友A:
G9的说明书上没有介绍这个EF代码啥原因。小功率正常,大的不正常,估计逆变驱动电路或者逆变单元出问题了。

网友B:
说明书上没有的话,必须联系厂家了

网友C:
应该是输出接地故障,检查驱动电路和逆变模块是否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