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零件叫挠性件?

楼主(2014-01-05):
机械零件中,什么样叫做挠性件?
挠性件的特点和主要应用场合?
挠性传动有哪些?其特点是?
谢谢!

网友A:
在受理情况下具有伸缩或者弯曲性能,失去受力并能恢复原状的的零件叫挠性件。

如:

如绿泥石,屈而不伸,是挠性明显的矿物。

如铝质材料,压弯就不能再恢复原状。

矿物受力变形,作用力失去之后又恢复原来状态的性质称为弹性

如云母屈而能伸是弹性最强的矿物

挠性连接 是对“刚性连接”相对而言的。

“刚性连接”中,相对的连接件之间不得有位移,在大多数的紧固中都是这样的连接。

“挠性连接”中,相对的连接件既有约束或传递动力的关系,又可以有一定程度的相对位移。

如常见的联轴器,刚性联轴器将两个部分用螺栓紧固,这样的安装要求同心度极高,稍有误差,机械就会震动,而且寿命不长。

挠性联轴器就有措施,在联轴器的两部分之间,使用滑块、弹性柱销、木销或万向节等,即传递了动力,也满足了设备的使用要求。

刚性联轴器不具有补偿被联两轴轴线相对偏移的能力,也不具有缓冲减震性能;但结构简单,价格便宜。只有在载荷平稳,转速稳定,能保证被联两轴轴线相对偏移极小的情况下,才可选用刚性联轴器。属于刚性联轴器的有套筒联轴器、夹壳联轴器和凸缘联轴器等。其它联轴器都是挠性联轴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受理情况下具有伸缩或者弯曲性能,失去受力并能恢复原状...

谢谢,回答太精彩了

网友B:
不知弹簧垫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弹簧垫是不是。。。

好问题,支持楼下回复:弹簧垫是不是挠性件?

网友C:
弹簧垫当然不是!!!!!!!!!

网友D:
  这个每次在设备维修 时还真没有太注意 弹簧垫 是不是的呢 ?

求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