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4-01-05):
有一个项目,要求工件走到加工位,停止移动,加工,再移动一个中心距,停止移动,加工,一共10个,工件从运动到停止运动,怎么监控?外接开关吗?谁能提供点思路,我是新手,没什么经验

网友A:
貌似和寻找参考点或者坐标原点差不多原理吧

网友B:
控制步进电机,必须使用“晶体管”输出!使用“脉冲输出”指令时,需要知道计算公式和设定“加减速时间”;“脉冲发送完毕”则会“停止移动”。

网友C:
一个参考点就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是不明白

网友F:
你如果是用西门子200做的 建议你去下个200步进的库文件,那个库文件hen很好用的,再xiag下个库文件说明书就hao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