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温控表和电脑连接

楼主(2014-01-05):
需要温度可以再电脑上显示,能报警。能在电脑上控制上下限。怎么弄这个??我是新手 给点建议吧大神们!!

网友A:
1,首先要看你买的 温度表有 软件能在电脑上控制显示不?

2,如是没有的话就买一个模拟量模块来挂温度传感器,挂在电脑上,然后会有软件操作

3,还有就是用类似 WINAC RTX 软件装电脑后搞 DP 总线模块,后面接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