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手机 控制PLC

楼主(2014-01-05):
请教一个问题, 想用安卓手机 控制PLC, 不知用什么方案?

初步想法: 安卓手机开发opc client程序, 利用opc 方式控制 PLC , 但有个问题, OPC是基于microsoft的DCOM技术,安卓平台并不支持,估计opc client是无法实现了, 不知是不是这样的?

另外一种,设置一个android和opc的中间桥梁。具体为:利用android手机,连接window的应用程序,这个应用程序负责将手机发过来的消息 转换为opc client 的请求 ,通过opc方式去控制PLC。

想法很乱,请大侠指导!谢谢!

网友A:
貌似台达有这种软件支持的!

领导或者技术人员在家就能看到现在PLC状态,访问里面的数据

网友B:
可采用c/s和b/s混合架构,c/s负责内网采集数据比如用opc采集PLC的数据并存入数据库,b/s读写数据库并提供接口(比如网页)给android访问。

网友:
opc的后续发展是类似与web service的功能,与平台无关

网友C:
 顶顶,国外有 软件能能过手机,控制家里的 SIEMENS 软件的

网友D:
这个必须有几个衔接的平台软件和一些终端才能完成。。

网友E:
太深奥了,不懂,只是听说过而已

网友F(2014-04-02):
试试这个,不过是要花钱买的 http://www.baleycontrols.com/Ignition.html

网友G(2014-10-29):
如果用有线方式的话:

建议采用ft311D的USB转串口方案,无需装驱动,android就可以直接控制PLC了。可以自己编android控制PLC程序,也可以找android上运行的HMI软件。 模块和HMI软件可参考http://www.nanbandao.com/bbs/viewthread.php?tid=2271&extra=page%3D1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弄的 啊哈哈

网友F:
我做过这样的项目,方法是,在公司架设一台有固定IP的服务器,这台服务器有两个网卡,一个连接到PLC网络,另一个连接到固定的公网IP,然后安装美国IA的Ignition软件,OPC软件,开发控制画面,然后就可以通过手机安装的浏览器中输入网址或者描述自系统产生的二维码就可以了,这个软件不但支持安卓,IOS等等都可以支持,非常简单!

网友H(2015-03-20):
我已有这样的系统了。qq

网友I(2015-05-20):
OPC UA有支持安卓的开发包

网友J(2015-06-29):
引用 网友H:
我已有这样的系统了。qq915300135

手机控制PLC,求大神教教

网友K:
太高大上了,还没理解

网友L(2015-08-29):
手机监控PLC完成的功能:

一个模块即可实现PLC的手机网页监控,组态软件远程监控,PLC短信报警和短信控制等。点击下载方案,

咨询QQ1968429525

硬件配置:

1:PLC通过RS485和GRM202G连接,直接支持西门子,欧姆龙,三菱和国内PLC的原厂协议。PLC无需任何编程。

2:GRM202G插入SIM卡,通过GPRS接入因特网。

软件配置:

1:只需使用GRM202的开发软件,组态式配置PLC寄存器的地址,显示数据类型,描述,单位等,即可完成网页的配置。无需具备任何网页知识。

2:可以指定PLC寄存器的报警条件,实现PLC的短信报警。

3:GRM202内置服务器,远端电脑能够上网,即可使用组态软件远程监控和手机网页监控。

方案特色:

1:整个手机监控PLC的解决方案只需一个GRM202G即可完成。

2:内置服务器,无需固定IP,无需任何动态域名绑定和路由器设置。使用者和工程开发人员无需任何网络知识。

3:内置WEB发布,在模块上简单组态配置,即可用手机网页直接监控PLC。

4:提供OPC接口,电脑端只需能上网,安装任何组态软件即可远程监控分布在各地的PLC

网友M:
好深奥啊!涨知识了!

网友N(2016-03-02):
大神 求教!! QQ 120075744

引用 网友H:
我已有这样的系统了。qq915300135

网友O(2016-09-03):
编程还不支持。用手机监控数据是没问题的。

        ——————————————————————————————————————————

       由于对PLC通讯有点感兴趣就自己研究了一段时间(可不短的一段时间)。

       我最近开发了一款APP支持Android和IOS操作系统,只需要用手机---------- wifi ---------     连接到PLC所在的---局域网----就可以实现监控任何变量,而且我还提供了西门子驱动器Simotion的读取支持。(测试S120,Simotion D4xx 读取 :电流,扭矩,速度设定值,报警代码,内部变量等。。。好像都OK!)

优点:无需电脑,无需服务器,更加不需要OPC。wifi连到局域网,循环扫描读取时间我测试可以到2ms。

缺点:真的不需要额外的任何'道具',你造嘛,实在是太方便快捷了!!!!!!!!!!!

上传一张图片给大家看看效果:

    (1). IOS版本                                               (2).Android 版本

目前通讯测试基本OK,只是本人不擅长UI的设计,所以App界面比较单调。App还在优化阶段,暂时还没上线。本人邮箱vtedddpgf@163.com,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讨论下

网友P(2016-10-21):
使用巨控GRM200模块开发的APP软件如下图

网友Q(2017-02-13):
引用 网友O:
编程还不支持。用手机监控数据是没问题的。       ...

我可以拜读一下您的程序吗?虚心求教中,qq499805055

网友R:
大神@在哪里可以下载或者购买这个ignition 软件呢

网友(2017-04-04):
引用 网友O:
编程还不支持。用手机监控数据是没问题的。        ——————————————————————————————————————————       由于对PLC通讯有点感兴趣就自己研究了一段时间(可不短的一段时间)。       我最近开发了一款APP支持Android和IOS操作系统,只需要用手机---------- wifi ---------     连接到PLC所在的---局域网----就可以实现监控任何变量,而且我还提供了西门子驱动器Simotion的读取支持。(测试S120,Simotion D4xx 读取 :电流,扭矩,速度设定值,报警代码,内部变量等。。。好像都OK!)优点:无需电脑,无需服务器,更加不需要OPC。wifi连到局域网,循环扫描读取时间我测试可以到2ms。缺点:真的不需要额外的任何'道具',你造嘛,实在是太方便快捷了!!!!!!!!!!!上传一张图片给大家看看效果:    (1). IOS版本                                               (2).Android 版本                  目前通讯测试基本OK,只是本人不擅长UI的设计,所以App界面比较单调。App还在优化阶段,暂时还没上线。本人邮箱:vtedddpgf@163.com,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讨论下

312747442@qq.com是我的邮箱,能否把开发的相关软件和开发的思路和我稍详细的讲下!谢谢!希望能和你一起探讨提高!

网友S:
441635294@qq.com是我的邮箱,能否把开发的相关软件和开发的思路和我稍详细的讲下!谢谢!希望能和你一起探讨提高!我刚刚接到一个这样的项目 使用的是一个GPRS模块,跟卖家了解后,说要接公网做动态地址映射,有点懵圈了  希望大神赐教

网友S:
引用 网友T:
编程还不支持。用手机...

引用 网友T:
编程还不支持。用手机...

引用 网友T:
编程还不支持。用手机...

441635294@qq.com是我的邮箱,能否把开发的相关软件和开发的思路和我稍详细的讲下!谢谢!希望能和你一起探讨提高!我刚刚接到一个这样的项目 使用的是一个GPRS模块,跟卖家了解后,说要接公网做动态地址映射,有点懵圈了  希望大神赐教

网友U(2017-07-23):
引用 网友H:
我已有这样的系统了。qq915300135

lqgafm@163.com

网友V(2018-02-07):
如图所示,支持modbus协议的设备通过透传模块与可以被公网访问的服务器连接,在透传模块上面配置好对应的服务器地址以及服务器监听的公网ip,透传模块在第一次联网后会给服务器发送一个mac地址,与服务器构成一个长连接,从而与需要访问的设备进行数据通信。

网友W:
mark一下,留作学习

网友X(2018-05-07):
搞个webservice就可以了吧

网友Y(2018-08-05):
引用 网友V:
如图所示,支持modbus协议的设备通过透传模块与可以...

------------------

可以可以,不知大神现在什么年龄段了,多久才能达到你这水平

网友Z(2018-09-25):
好想知道这是通过什么方式做出来的,以后弄在平板电脑上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