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方面的数学题(链轮)

楼主(2014-01-05):
链轮齿数一般应取与链接数互为质数的奇数,并优先选用以下数列:17、19、21、23、25、38、57、76、95、114。这是一本高职机械设计的书籍上内容
-------------
百度质数定义:
质数又称素数。指在一个大于1的自然数中,除了1和此整数自身外,不能被其他自然数(不包括0)整除的数。
-----------------
数列:17、19、21、23、25、38、57、76、95、114
17、19、23是质数,114是偶数,还有不是质数,链轮齿数一般应取与链接数互为质数的奇数,这句话如何理解呢?
------------------
什么样的两个书叫“互为质数”?
-------
看书看出个数学问题!有点郁闷

网友A:
应该是互质吧?

例如8和9

网友B:
不仅是链轮传动采用质数,其实几乎在所有机械传动上都一样,如摆线针轮、齿轮等。

记得在教材里的解释好象是,让各个齿的磨损均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仅是链轮传动采用质数,其实几乎在所有机械传动上都一样...

可以进一步解释吗?

网友B:
比如说,如果有一传动中,主动轮齿数=20,被动轮齿数=40,,

由于40/20=2,所以在传动时,主动轮每旋转2周,就与被动齿重复啮合一次。

但如果主动轮是19,被动轮是40,你算一下,主动轮需旋转多少周,主动轮上的一个齿才能与被动轮上的某一齿重复啮合一次?答案是主动轮旋转40周(3980齿)。

一个是2周,而另一个是40周,哪一个大?

网友B:
重复啮合的次数决定了齿轮磨损的均匀程度,就如同一只皮鞋内有一根钉子,脚每走一步,该钉子就与袜子磨擦一次。用不了多久,袜子就会磨通。因为这只钉子始终固定在一个位置,去磨袜子。

但如果,假定鞋内的钉子是随机变动的,这次去磨袜子的某一点,而下一次,钉子的位置又变化,也就意味着袜子刚才被磨过的位置不会再次被磨到,可想而知,袜子的寿命要比以上要长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如果有一传动中,主动轮齿数=20,被动轮齿数=...

谢谢,讲的太好了

网友C:
机械和电气学到深处都涉及到数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