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系列触摸屏历史缓冲区采集浮点数

楼主(2014-01-05):
手头上有一个小项目,是温度的监控采集。

在AS57触摸屏上的历史缓冲区设置浮点数遇到困难,打电话给台达的技术支持,技术支持回复说A系列的触摸屏不能采集浮点数,只能采集双子整形。。。

但是室温的显示不能只显示整数。。。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历史缓冲区的设置有错误,还是屏的性能决定?

晚上回来研究了一下,找了个非常简便的方法,供大家分享

思路是这样的:

1,将PLC中相应的浮点数根据要显示的小数点位数乘上倍率

比如小数点后一位就乘以10,小数点后2位就乘以100

2,相乘后的数仍然是浮点数,这时候利用取整指令,舍弃小数位,

3,取整后数字是双字,通过双子转化为字指令

通过以上三个步骤,浮点数已经转化为整数了。

上图:S7-200写的程序

转化后,触摸屏的历史缓冲区对相应额地址采集数据

最后,然后在数据显示的时候做一些简单手脚

设置整数位为2位,小数位为1位。

OK,大功告成离线模拟一下就好了!

小弟拙见,希望有用。。。

网友A:
建议楼主采用B系列的触摸屏,搭配DOPSoft 1.01.08;实现“Floating的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