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台变频器如何连接到 S7-226 PLC

楼主(2014-01-05):
   有一个小空调项目,要用到 6 台 国产创伟 变频器,该 变频器 支持 485 通讯,PLC 用的是  226CN 系列,带有 2 COM 口,一接口接 SMART 1000E 屏,另一接口 连接 6 台变频器,请问这  6 台变频器如何 连接硬件 到 PLC,是 6 台 串联到 PLC COM 接口 还是 并联呢?

   还有 4 路 模拟量输入 ,二路 PID 模拟量输出控制 2 台变频器运行。

   请问哪位大侠有 类似的 控制程序发一些过来学习一下,谢谢,qsm78@163.com

网友A:
485通讯,然后一个接一个,注意最后一个通讯口的跳线和前面不一样。

网友A:
所谓的一个接一个,就是PLC的485口两根线接到第一台的变频器的485口,然后这个485口并两根线接到下一台变频器的485口,同时又两个接到下一台,每个485口上四根线。

楼主:
 谢谢,谁有类似的 一 200 系列 拖多台 变频 的程序给个例子来学习一下呀,先谢了,祝 马年行大运!

  邮箱: qsm7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