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出现问题

楼主(2014-01-05):
小弟初学PLC,请教大师我这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A:
不清楚您是否已经安装了仿真软件PLCSIM并授权了呢?

网友B:
没有设置好连接。。而且还没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您是否已经安装了仿真软件PLCSIM并授权了呢?

安装了,并授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设置好连接。。而且还没下载程序。。。。

这个就是下载程序时的提示框

网友C:
应该是连接的问题,看看设置连接有没有

网友D:
 你仿真 的适配 器是不是没选择通讯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