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互感器的二次接线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1-05):
请分析下列3个图示的互感器二次接线正确与否,如果正确在各接线端子之间的电压是多少?如果错误能产生什么后果?

网友A:
一图和二图可以用;三图错误,会产生环流,烧毁!

楼主:
继续讨论

网友B:
1楼能不能给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C:
可能与同名端之类的有关,不记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与同名端之类的有关,不记得了。

+1

网友E:
学习下,能解释详细吗。

网友F:
图3可参考电工论坛“我公司的一道电工试题”的原理,既网友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