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保护断路器上面黄色的旋钮

楼主(2014-01-05):
如图所示,电机保护断路器上面黄色的旋钮是用来干什么的?

好像是用来设定什么的。

设定的原则是什么?

网友A:
应该是自动复位和手动复位的选择。

没用过这种保护器。

网友B:
可调节保护旋钮,这种是范围限流断路器,是小型电机用的。很常见的。比如,上面旋钮式4-6.3,调节范围就是4-6.3A的调节范围,根据你使用电机的额定电流来调节这个数字就行。。

网友C:
热元件整定范围!图上有标记嘛!说白了热继电器怎么用它就怎么用!

网友D:
自带热保护继电器的断路器

上面黄色是调节电流保护值得

网友E:
2楼老师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自带热保护继电器的断路器上面黄色是调节电流保护值得

网友G:
设置电流的,就像是热继电器上的设定电流的按钮一样

网友H:
调节设定值的,标准原则是按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05到1.2倍,长期运行比额定电流低,可设更低。

网友I:
热保护的设定旋钮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设置电流的,就像是热继电器上的设定电流的按钮一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可调节保护旋钮,这种是范围限流断路器,是小型电机用的。...

2楼讲的很好!

网友L:
调节整定电流的,有一个范围,根据需要调节,箭头对准的数字即为设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节保护旋钮,这种是范围限流断路器,是小型电机用的。...

达到设定电流就立即分断,还是有一个响应时间?谢谢~

网友M:
  用过 SIEMENS 空开的都知道 的说,是可调节保护旋钮,这种是范围限流断路器,是小型电机用的。很常见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可调节保护旋钮,这种是范围限流断路器,是小型电机用的。...

网友O:
热整定电流设置范围!

网友A:
那个黄钮是热元件整定电流调节钮。

开始我也没仔细看,因为没用过这个电器。

网友P:
引用 网友H:
调节设定值的,标准原则是按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05到1...

楼主(2014-06-16):
谢谢各位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节保护旋钮,这种是范围限流断路器,是小型电机用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