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的案例程序

楼主(2014-01-05):
我想看看伺服电机分段控制的程序怎么写,我想控制两台伺服电机,有三段速度,用步进阶梯进行,如何检测第一段脉冲发送完成并置位下一个阶梯

网友A:
帮顶,坐等大神解答!嘎嘎

网友B:
脉冲完成发送标志位,哪个内部继电器忘了,好像是m8147和m8148分别对应Y0,Y1,查手册。

网友C:
可以用 M8029 来驱动下一段速度

网友D(2015-02-03):
希望可以多多交流学习、、

网友E:
三菱什么系列的,不同系列标志位不一样

网友F:
有案列,求共享!!!!!!!!zjs9910@126.com

网友G(2016-11-15):
说的很有道理我也回去试试

网友H(2017-06-08):
有附件吗??????????

网友I:
有两种做法呀,1.步进运行。2.是连续运行。主要看你想用哪种用法,步进可用M8029或SM8029,如果连续运行就不是了。另外还要看你是用那一款,2N的和5U的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用过,你还是要好好看一下子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