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让电机紧急停止?

楼主(2014-01-05):
各位:

小弟看安川A1000变频器说明书,有说道电机停止方式其中就有:

1、自由运行停止

2、紧急停止

对于自由运行停止还可以理解,就是不知道变频器如何能让电机紧急停止(紧急停止=瞬间停止)

?1,假如电机是正转的,要想电机紧急停止是不是变频器先切断输出电压,然后变换输出电压相序,让电机中产生反向转矩,以便让电机迅速停止

如果不是这样,那又如何让电机紧急停止?

?2,如果如1所分析的,那紧急停止过程中电机线圈会不会产生很大的电动势,为什么会产生电动势以及对于这部分电动势该如何处理

网友A:
需要电机迅速停止需要加装制动电阻,通过变频器制动单元进行停机后的制动,使电机迅速停止。

网友B:
假如电机是正转的,要想电机紧急停止是不是变频器先切断输出电压,然后变换输出电压相序,让电机中产生反向转矩,以便让电机迅速停止

这个用该不会的,瞬间电流太大,容易烧机。估计是励磁抱闸,或者大家常念叨的外配电阻制动!或者是使其处于发电状态。达到瞬间停机的目的,这种情况对电机的输出轴是有伤害的。

网友C:
  要想 紧急 停止,就给 电机外加 电磁 抱闸 刹车 系统吧

网友D:
紧急停止不等于瞬间停止,它也有相应减速时间设定,分析应该是异常情况下停机措施。

楼主:
谢谢各位

能耗制动:电机定子通入直流电

再生制动:发电状态,需要制动电阻

反接制动:调整相序,不容易控制停止,容易造成反转

网友E:
变频器用再生制动的多

网友F:
变频器柜上加装制动电阻器

网友G(2014-06-08):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H:
小功率变频器用直流抱闸,大的接制动电阻或者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最好是外加交流常闭式制动器。

变频器可以瞬间反向输出,但是对电机及机械传动机构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最新的还有能量回馈制动。

网友I:
使电机处于发电状态,

网友J:
电气上大功率快速停止比较难

网友K(2014-12-14):
变频器 有制动  能耗制动

网友L:
引用 网友M:
网友F

电磁抱闸刹车,外加刹车电阻

网友N(2022-12-15):
富士的FRN1.5G1S-4C这款变频器有急停功能吗?
有急停又是如何设置参数?
本人目前只有找到”强制停止“没有启动信号不会起急停作用,停止信号不是优先的,不符合逻辑希望大神可以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O(2023-04-27):
制动电阻,加定磁

网友P:
要加反向制动电阻才行,让电动机的势能为热能。

网友Q:
现代变频器应用30多年,对变频器的理解咋就这个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