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供水问题!

楼主(2014-01-05):
一般小区供水,我看有很多都是用ABB变频器的,还有一种是用一只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的仪表,我是新手只用变频器做调试没经验,貌似也很难学,用控制器做貌似很简单,但是不知道什么控制器质量好点呢?有谁是做这方面的吗?我搜了一下,只搜到个天正还是个牌子的,其他的都没接触过,有没有谁介绍一下呢?求别删帖这不是广告!

网友A:
  ABB 变频器也行,或是一般 国产的 变频器都可以,楼主如需要 INVT 的 可找我呀

网友B:
只要一个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C:
你说的应该是PID控制器了,配合变频器使用,输出电流或电压控制变频器。

原理跟只用变频器一样的,只不过参数设置不一样。

如果用了PID控制器,装在面板上,就不用在变频器里设置PID参数了。

直接面板上设置,是比较简单,但须增加成本。

如果不需要经常变换PID设定值,就不需要这个PID控制器了。

网友D:
变频变工频率,启动后,切换下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B 变频器也行,或是一般 国产的 变频器都可...

英威腾什么型号是恒压供水专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ABB 变频...

基本上变频器都有恒压供水这个功能的,就是个PID控制功能。

网友F:
恒压供水大多选用PLC控制,相对单板机供水控制系统的优势是程序方便更改。和利时PLC在这一块有很成熟的应用经验和完整的PLC、触摸屏程序。楼主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我发点资料给你了解下。
杨工  QQ:253720453

网友G:
选择ABB的ACS510

网友H(2014-06-08):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