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过ODBC或者其他方式,通过VBS脚本把自定义数据类型数据写入到SQL数据库中

楼主(2014-01-05):
现在用wincc做一个报表,wincc自带的报表编辑器没看懂杂用,现在计划使用VBS脚本把数据写入到SQL数据库中,画面中添加一个按钮动作脚本为写入数据库脚本,我ODBC也设置了DSN,测试连接成功。SQL数据库中已经建立数据库。

 感觉应该是连接字符串的问题,不知道怎么修改,哪位给看一下
 这个脚本连接是使用OLEDB
 按钮动作脚本如下:
 Sub OnClick(ByVal Item)

 Dim objConnection
 Dim strConnectionstring
 Dim lngValue
 Dim strSQL
 Dim objCommand

 Dim guanhao
 Dim guanjing
 Dim bihou
 Dim caizhi
 Dim SyValue
 Dim MixValue
 Dim MaxValue
 Dim BYtime
 Dim jielun
 Dim CSdate
 Dim CStime
 Dim caozuoyuan

 guanhao=HMIRuntime.Tags("管号").Read
 guanjing=HMIRuntime.Tags("钢管管径").Read
 bihou=HMIRuntime.Tags("壁厚").Read
 caizhi=HMIRuntime.Tags("材质").Read
 SyValue=HMIRuntime.Tags("试压压力设定").Read
 MixValue=HMIRuntime.Tags("保压最小值").Read
 MaxValue=HMIRuntime.Tags("保压最大值").Read
 BYtime=HMIRuntime.Tags("保压时间").Read
 jielun=HMIRuntime.Tags("试验结果").Read
 CSdate=HMIRuntime.Tags("试验日期").Read
 CStime=HMIRuntime.Tags("试验时间").Read
 caozuoyuan=HMIRuntime.Tags("操作员").Read

 strConnectionstring = "Provider=SQLOLEDB.1;Password=123456;User ID=sa;Data Source=local"

 'strSQL="insert into report values ("'&guanhao&'","'&guanjing&'","'&bihou&'","'&caizhi&'","'&SyValue&'","'&MixValue&'","'&MaxValue&'","'&BYtime&'","'&jielun&'","'&CSdate&'","'&CStime&'","'&caozuoyuan&'")"

 Set objConnection = CreateObject("ADODB.Connection")

 objConnection.Connectionstring = strConnectionstring
 objConnection.open

 Set objCommand = CreateObject("ADODB.Command")
 With objCommand

  .ActiveConnection = objConnection
  .CommandText = strSQL

 End With

 objCommand.Execute
 Set objCommand = Nothing
 objConnection.Close
 Set objConnection = Nothing
 MsgBox("cccccccccccc")

 End Sub

楼主:
该问题已解决,

最后使用的ACCESS数据库,使用ODBC连接方式实现的

一定不要忘记在wincc--计算机属性--启动里面启动“全局脚本运行系统”该功能

网友A(2014-06-08):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2016-06-04):
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