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电机,有反转点动,用什么启动方式

楼主(2014-01-06):
一55KW电机,我选择了一75KW软启动器,但是有反转!我现在想用2个接触器在软启动进线位置来进行调相,从而来实现正反转,但是反转只是点动。

请问反转点动可以进软启动器进行频繁点动吗?要不反转就不经过软启动器,直接加一接触器进行反转点动。

或者谁还有更好的驱动办法,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软启动器没有反转功能吗?

网友B:
软起动仅仅是启动时候起作用,所以建议你软起动置于上方,启动完成之后,下边用接触器完成正反转试试看、、、、

网友C:
主要是看你是什么负载的电机。一般这么大的电机,都是降压启动的。很少能够让你更换接触器就能完成反正电动,但是有个办法可以让你完成电动,就是搞个旋钮切换接触器进线电源,让电源能够换向,但是这样的话,启动频率不能太高。

网友D:
不想用两个软起的话,那就用变频器吧

网友E:
接软启动出线,接触器与软启闭锁。与变频器一切多控制一样的接线方式。保证动作接触器的时候软启停机。

网友F:
软启动出现下方接2个硬件互锁的接触器。

如果是PLC控制,软硬件都要互锁

网友G:
变频器吧。。。。。。。。。。。。。

网友H:
在输入端装正反转两只接触器。

网友I:
如果频繁正反点动,用变频吧,不就是价格因素吗,性价比变频好.

网友J:
软起似乎不适于频繁启动的场合,变频要好一些

网友K(2014-06-08):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