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便宜光耦转换器

楼主(2014-01-06):
做项目需要分别用到24VDC转换为TTL信号和TTL转换为24VDC,市面上最便宜的光耦转换器真的不好找,品

牌的又贵,自己做的客户不满意,所以想找最便宜的或者性价比最高的光耦转换器,谢谢!

网友A:
 太便宜,会三天二头的坏呀,用 PHOENIX 的飘过

楼主:
菲尼克斯和魏德米勒的都有,就是比较贵,我就想再便宜点的,嘿嘿

网友B:
   电子市场有现成的光耦器件。如:TLP-620-2,即为8脚双光电偶器件,可做2个光耦转换器。TLP-620-4,为16脚4光电偶器件,可做4个光耦转换器。每个光耦器件只需用2个电阻即可组成光耦转换器,价格便宜,工作可靠。见下图: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过最好有品牌的带封装的成品,老板就是不想要自己做的板子

网友C:
嘿嘿。。。

虽然价格与质量不成比例关系。

但是一分钱一分货还是有道理的,便宜的产品起码其质量使用寿命难保证,再者抗电磁干扰稳定性精度反应时间等等都是一个需要考虑的事情。

网友D(2014-06-08):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