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FX3UPLC读取博世力士乐变频器的电压,电流和频率?

楼主(2014-01-06):
频率的写入和控制已经可以了,就是读取不行,我用的是485通讯。G5系列变频器

网友A:
上传你的程序,可以给你看看!G5的都通讯过,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你的程序,可以给你看看!G5的都通讯过,没有问题的

谢谢了,上面上传的的是故障监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上传你的程序,可...

将mov  H1 D119改为MOV H2 D119 测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上传你的程序,可...

 还有你的程序是如何执行的?是就执行一次么???如果是这样肯定不对了!看图片太困难了,最好能有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hua...

上传了,谢谢

网友(2016-10-20):
请问谁用过力士乐伺服MLD功能的?

网友B(2018-05-03):
到此一游学习

网友C(2023-12-11):
用PLC太麻烦,直接用MODBUS触摸屏直接与变频通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