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之间的PPI通讯

楼主(2014-01-06):
最近做了一个226作为主站,下挂7台224作为从站,PLC之间通过PPI网络通讯的工程实例,下面将具体主站中组态设置以及程序逻辑介绍如下,大家共同探讨方案的优劣:

总体结构框图:

西门子200之间可以通过简单设置组成PPI网络交换数据。V4.0 STEP 7 MicroWIN SP6编辑环境下在主站控制程序中组态如下:

1.打开指令向导,选择NETR/NETW。

2.点击“下一步”进入界面选择删除原来已经存在的NETR/NETW配置或者重新修改配置或者新建配置。

本项目226分别读取、写入7个分站(224)各2个字节,所以要配置14项网络读写操作。

3.点击“下一步”进入界面选择主站226的通讯口(下面例子选择的是226的PORT 1)以及为将来生成的读写操作子程序命名。

4.点击“下一步”进入界面选择NETR或者NETW操作(本例先选择了NETR),读取字节数量、读取分站(远程)PLC地址以及本地PLC(主站)和远程PLC(分站)交换数据区。本例表示226读取1#站一个字节VB0存储在自己的VB10中,即就是在分站VB0与主站VB10之间建立了数据映射关系。

5.点击“下一项操作”进入界面选择NETW操作,NETR操作第四部已经设置完。写入字节数量、写入分站(远程)PLC地址以及本地PLC(主站)和远程PLC(分站)交换数据区。本例表示226写入1#站一个字节数据VB11存储在1#站的VB1中,即就是在分站VB1与主站VB11之间建立了数据映射关系。

6.点击“下一项操作”进入界面按照4、5步骤建立2-7#分站与主站之间的数据交换映射关系。

7.点击“下一项操作”进入界面按照4、5步骤建立2-7#分站与主站之间的数据交换映射关系,全部完成之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如下界面:此处注意VB1028-VB1142为系统分配给PPI网络数据交换用地址,在226的逻辑编程中就不能再用到此地址区存取数据。

8.点击“下一步”进入如下界面给此次配置命名后点击完成。至此就完成了7台分站的连接关系。

在主站PLC程序中只需要SM0.0一直调用这个自动生成的子程序就行。如下逻辑:

网友A:
听到消息,前来观看!

网友B:
期待下文继续。。。楼主还没有写出通信数据线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下文继续。。。楼主还没有写出通信数据线的制作。。。

 这也是我关心并且有疑虑的地方。

我的这个项目通讯线采用普通屏蔽双绞线。用西门子的网络总线连接器连接3-3;8-8,西门子官方给出的网络通讯距离只有50米,可是我的最大通讯距离需要达到1300多米,这样的距离肯定达不到,所以我准备了网络中继器。

由于没有这方面的工程经验,咨询西门子,他们没有200专用的PPI网络中继器,在市场上购买了中继器,至于用几台,怎么用?还是未知数,期待高手出招……

网友C:
它们之间通信部需要编程啊?一条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们之间通信部需要编程啊?一条指令?

 对。

只要将读写的数据MOV到相应存储区就行。诸如例子当中,主站VB10中就是1#分站VB0的数据,在主站PLC程序中可以直接使用;主站VB11中的数据就会自动写入到1#分站的VB1之中,在分站PLC程序中也是直接取用……其他的同理。

网友D:
谢谢分享,学习了,希望继续

楼主:
主站中如下程序段:当I1.1 =1时,1#分站对应主站V11.1的 位V1.1=1。

1#从站中以下逻辑段,当从站有Q0.0=1时,主站V10.0=1。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期待下文继续...

市面上不是有无线的ppi通讯线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学习了,希望继续

网友G:
高手啊,还在学习中。

网友H:
这样的项目还是用300的做吧   走PROFIBUS,   200的PPI距离太近    可靠性差的很,实在想廉价 S7 1200也行

网友I:
看到直播了。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项目还是用300的做吧   走PROFIBUS,...

 是的。西门子官方也是这样建议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高手啊,还在学习中。

网友K:
1300米,兄弟你是要逆天啊,期待做好后的效果

网友L:
PPI方案是非常经济的一种方案。西门子中继主要是用于DP网络,价格比较昂贵,可以考虑四星电子的方案。当然,建议还是考虑测试,1300米使用中继是必须的,关键是网络布线方面也需要综合考虑。

其实,很多时候,远距离使用光纤总线适配器也是很不错的,同样推荐使用四星电子的,当然建议你在确定方案之前与厂家沟通。

网友M:
Modbus距离更远一点

网友N(2014-02-17):
引用 网友O:
不错,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P:
要想楼主这样做,300销量降低一半。哈哈

网友Q:
学习ing,不是太监贴吧

网友R(2014-06-07):
引用 网友Q:
学习ing,不是太监贴吧

有内涵

网友S(2014-10-10):
表达的也太简单了,通讯的原理一点也没有搞懂。到底这个数据是怎么交换的一点也不明白,填表这一项怎么不讲清楚呢?

网友T:
好久没用过西门子了。。。

网友U:
。楼主还没有写出通信数据线的制作。。。

网友V(2014-12-30):
好文章啊,学习了。。。

网友W(2015-08-13):
收藏下先!一会儿学习下!

网友W:
咨询下楼主,两台200的plc之间ppi通信电缆用plc和td400文本显示器tp170a触摸屏的连接线可用否?因为是第一次搞这个通信,没能成功,现在怀疑电缆是否选择有误?

网友X(2018-05-09):
学习了,长姿势

网友Y:
大连德嘉PPI扩展模块支持187.5k,19200,9600三种波特率,对于200PLC的PPI口不够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背部总线扩展出一个口,这样就完美解决问题了。 注意:扩展出的PPI口只支持PPI协议

网友Z: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楼主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