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风机的电源导线选择

楼主(2014-01-06):
定子为单绕组Y/YY型双速风机,(24/8.5kW),请教一下,从控制箱至电机的两组配线,是都按大功率(24kW)选择,还是分别按两个功率(24/8.5kW)选择?

网友A:
变极调速电机端子线通过的是单线圈电流,不是线电流,类似星角启动,可按24/√3的电流选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