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款电磁阀AR和AN的区别, 能通用吗?

楼主(2014-01-06):
请问这款电磁阀AR和AN的区别, 能通用吗?如果不能通用,请问能改气路达到同样效果吗?谢谢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型号的电磁阀,你有详细气路控制图就能看出区别

网友B:
功能系一样的,第一个缓和式。第二个是普通式,看你用于那种场合。

网友C(2014-06-08):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