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OYES PLC硬件I/O模块选型

楼主(2014-01-06):
国产OYES PLC硬件I/O模块选型

对于S7-200不同的CPU模块的性能有较大的差别,在选择CPU模块时,应考虑数字量、模拟量模块的扩展能力,程序存储器与数字存储器的容量,通信接口的个数,本机I/O点的点数等,当然也要考虑性能价格比,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降低I/O模块硬件成本。

选择I/O模块之前,应确定那些信号需要输入给PLC,哪些负载由PLC驱动,国产模块是数字量还是模拟量,是直流量还是交流量,以及电压的等级;是否有特殊要求,例如快速响应等。

选好OYES PLC的型号后,就要进入最重要的步骤,根据需要的I/O点数,选择模块类型,确定I/O模块的型号和数量,选择I/O模块时,I/O点数一般应留有一定的备用量,以备今后系统改进扩充时使用。

OYES PLC数字量输入模块的输入电压一般为DC24V和AC220V。直流输入电路的延迟时间较短,可以直接与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盒编码器等电子输入装置连接。交流输入方式适合在油雾、粉尘的恶劣环境下使用。

继电器型输出模块的工作电压范围广,触点的导通压降小,承受瞬间是过电压和瞬间过电流的能力较强,但是动作速度较慢,触点寿命(动作次数)有一定的限制。如果系统的输出信息变化不是很频繁,建议优先选用继电器型输出模块。

场效应晶体管型和双向晶闸管型输出模块分别用直流负载和交流负载,它们的可靠性高,反应速度快,不受动作次数的限制,但是过载能力差。

选择时应该考虑负载电压的种类和大小,系统对延时的要求、负载的状态变化是否频繁等,相对于电阻性负载,输出模块驱动电感性负载和白炽灯时的负载能力降低。

选择I/O模块需要考虑下面的问题:

1、                   输入模块的输入电路与外部传感器电子设备(如变频器)的输出电路的类型配合,最好能使二者直接相连。例如有的PLC的输入模块只能与NPN管集电极开路输出的传感器直接相连,如果选用NPN管发射输出的传感器,需要在两者之间增加转换电路。

2、                  选择模拟量模块时应考虑变送器、执行机构的量程是否能与OYES PLC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的量程匹配。模拟量模块的A/D、D/A转换器的位数反映了模块的分辨率,12位模块的分辨率较高。模拟量模块的转换时间反映了模块的工作速度。

3、                  使用螺旋转换器时,应该考虑PLC的高速计数器的功能和工作频率是否满足要求。

TAGS: 国产PLC  OYES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