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丢了的兔子开关

楼主(2014-01-06):
    龟兔 开关 用了几年,今天却因电机坏了,拆了它,看看产地

  做工还是不错,瑞士的产品

网友A:
很特别的表示.

网友B:
没有见到过的说!!!!!

网友C:
是玩具上面的吗?

网友D:
呵呵,形象,全世界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玩具上面的吗?

    toy ??????

     进口设备上的 双速 电机 的控制开关

网友E:
应该是法国做的设备吧,我也见过,在已上位机控制软件里,曲线放大缩小的图标就是这个

网友F:
水哥,这个是怎么控制的?开关是不是只有2挡?

一档是慢速,一档是快速?

开关下面的控制电路是怎么搞的?变频器么?

网友G:
貌似速度的2档设定哇

网友H:
这个只是单方向的双速开关  以前用过正反转的双速开关,不过要比这个层多,原来拆散,一层一层的装老费劲了!

网友H:
这个是单方向的双速开关  以前用过正反转的双速开关  比这个层多

网友I:
快慢速转换开关,外修时曾经见过,像这么人性化的设计子、一般在一些老旧的国外设备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法国做的设备吧,我也见过,在已上位机控制软件里,...

  这是 德国 的设备,2011 年的设备,只是没有想到 龟兔 赛跑的 故事在国外也这么有影响力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