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型号的三菱PLC支持MODBUS 通信

楼主(2014-01-06):
求教:什么型号的三菱PLC支持MODBUS 通信

我查询了一下三菱FX3U系列的PLC,好像都不支持。假如我要与上位机使用MODBUS,怎么办?

求教!

楼主:
菜鸟入门,跪求老师们指点一下

楼主:
同问同问,希望老师们指导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问同问,希望老师们指导一下!

网友B:
MODBUS是一个通讯协议。换个环境说,就是人和人之间说法语。人和人就是plc。法语就是指MODBUS。要plc懂得MODBUS就要教他MODBUS。教的过程就是编程过程。

你需要对plc 进行MODBUS内容的编程。

plc已经有串行通讯的相关寄存器等资源,就差编程了。

200的plc有MODBUS的程序库,并不等于他支持MODBUS。

网友C:
FX3U,FX3GA,配FX3U-485ADP-MB模块,支持MODBUS通讯。

网友D:
三菱PLC没有专门的MODBUS指令,可以考虑用RS指令替代;但台达PLC有这些指令:MODRD、MODWR、MODRW(你需要购买该品牌的控制器,然后下载并安装wplsoft)。

网友E(2016-06-14):
三菱FX系列PLC与Modbus地址对应关系是什么?如:M000=000*2+256=10256,10256就是MODBUS地址那么DOOO=000*2+4096=3496,这样的对应关系对吗?

网友F(2016-07-20):
对于三菱PLC挂接MODBUS设备的困扰,想必很多工程师都会有,三菱不像西门子PLC有库函数,稳定性高,官方可靠。而三菱PLC想要连接MODBUS从站,就需要自己手把手编程MODBUS主站程序,占用内部扫描时间,通讯周期,大大削弱三菱PLC对应其他设备的控制能力和处理能力。比如扫描周期加长了,对应IO反应就增加了。德阳迅诺科技FX-MB是一个转换设备无需三菱PLC编程MODBUS主站程序,只需要把三菱PLC自由口设置下通讯参数即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同问同问,希望老师们指导一下!

网友H(2016-10-31):
Q系列的。界面操作。

网友I(2019-01-18):
支持的!本人正在学习中!

盼高手指点指点!

本人也在学习,不知程序怎么写!通讯参数不知道设定的对不对,我是用来设置十几台台达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J(2021-03-15):
本人正在学习中!

盼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K(2021-05-19):
正好在学这方面,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L:
好东西,学习学习,借鉴借鉴

网友M: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先学学,辛苦了,下载看看,非常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先学学,辛苦了,下载看看,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N(2025-01-07):
很不错的实例,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O:
用RS指令应该可以。

网友P:
3U的加FX3U-485ADP-MB,支持modbus RTU,5U的本体就支持modbus RTU和T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