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Z相接PLC

楼主(2014-01-06):
大家好,编码器的Z相脉冲不能用常开接点或上升沿接收吗?

比如这个X2我接的Z,PLCX2指示灯经过编码器一周的时候等也亮一下,可是Y0不通。

网友A:
不能用常开接点或上升沿接收,需要用硬件中断或高速计数器。

网友:
一般而言plc反应太慢,捕捉不到那个脉冲,不过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例如电机低速运行)或者刚好在plc的采样时采集到了这个信号

网友B(2014-05-04):
采用高速计数器,以中断的形式捕捉,不经过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