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常见的4种检修方法

楼主(2014-01-06):
数控机床检修技巧:有4种方法,常规检查法、原理分析法、隔离法、交换法:

1 常规检查法

  在维修中首先采用的是依靠维修者感觉器官并借助于一些普通的仪器来寻找机床故障的方法。在出现故障时,先采用看、听、嗅、摸等方法,由外向内对下述元器件进行逐一检查。

  1)、检查热继电器是否脱扣,熔断器、线路板是否损坏,从CRT上看油面高度等。

  2)、检查机械运动部位的接线及电缆。这些部位的接线易受力疲劳而断裂。

  3)、检查接线端子、单元接插件等部件。这些部件容易出现虚焊、松动、发热、氧化或电化腐蚀而断线或接触不良。

  4)检查恶劣环境下工作的元器件。这些元器件容易受热、受潮、受振动、粘灰尘或油污而失效或老化。

  5)、若操作人员动过线路板,则还得检查开关位置、电位器设定、短路选择以及更改的线路是否与原线路相符等。并注意检测故障发生时设备的振动、声音、气味以及运行温度等是否正常。这种检查很简单,但非常必要。

  2 原理分析法

  它是根据数控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分析出各接点的电平和特征参数(如电压值或波形),并利用万用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等设备对其进行测量、分析和比较,进而对故障进行系统检查的一种方法。要采用这种方法,必须对整个系统的各部分电路均有清楚、深入地了解才行。

  “串联”电路发生故障时,所有的元器件和连接线都可能是故障源。对较长的“串联”电路,可从中间开始向两个方向追踪,直到找到故障单元为止。

  3 隔离法

  它是通过将控制电路断开,从而缩小查找故障区域的一种方法。在机床维修时为了防止故障扩大,需切断某些部件的电源,也经常采用此法。数控机床反馈复杂,在切断某些控制电路时必须考虑到后果,禁止断开保护电路。

  4 交换法

  对于两个相同的线路,可以对它们进行部分地交换试验。但是对数控机床来说,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交换一个单元,一定要保证该单元所处大环节(即位置控制环)的完整性。否则,可能会使闭环受到破坏,保护环节失效,积分调节器输入得不到平衡。

网友A:
楼主总结的简洁,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