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7-300 如何实现4台WIN CC客户端?

楼主(2014-01-06):
实际情况只能连接3台客户端,在CPU通讯里已经将基本通讯改了(0,6,8等挨着数试过)。就是一点作用没起。有实际使试过的吗?是否要购买密钥才可?

网友A:
您需要说明一下您使用的通讯方式,例如MPI,以太网等等。以及是否使用PLC内置的通讯口还是使用扩展模块进行通讯。

另外,您需要说明您的网络成员构架,例如,只有1套PLC与3台上位机,在网络中不存在其他PLC了等等具体情况。

之所以需要这样说明,是因为每个西门子设备均有最大连接伙伴限制,当然,这个限制中预留了给编程器的地址。

至于购买密钥,不是每套Wincc使用时均已经购买了密钥么,难道您先前没有使用合法的授权?

网友B:
1,西门子设备均有最大连接伙伴限制,这个大于 4 台 上位机

2,购买密钥是 WINCC 系统的服务使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