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线问题!

楼主(2014-01-06):
我有一根usb-cif31的数据线,我想知道这根线和usb-232是否一样?我也不知道又怎么转换了,反正后面又加了什么几个转换线,然后就能用在三菱的422通讯了,查资料说usb-cif31是232串口通讯,可是我现在用它作为串口通讯又不可以,线没问题,所以觉得两者是不是不一样呢?

网友A:
   好像 三菱 通讯的线 是这样的吧

网友B:
USB-CIF31实质上就是全针脚输出的USB转RS232串口线。

如果您要和三菱的PLC通讯,取决于您所使用的三菱PLC的型号以及通讯方式。

如果您要和三菱的FX本体进行通讯,您需要在该线后面添加三菱的编程电缆SC-09,并在三菱的编程软件中的通讯设定中选择

USB-CIF31虚拟的串口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