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台达伺服 关于位置控制 和混合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4-01-06):
本人新手,在预研一个项目,设想是利用台达的A2伺服控制器加四路电机带动的支腿 ,想请教以下几个问题,求高手指点:

1、能不能使用带CANopen总线的台达PLC来控制伺服驱动器带动四台伺服电机,并实现位置、速度、扭矩模式的随意切换;

2、由于对象是个四条支腿的平台升降,在不同的阶段想利用不同的模式来实现不同的控制:

 1)、位置模式:用于控制支腿的快速准确地伸出一定长度;

 2)、速度模式:在不知道支腿当前长度时,灵活控制支腿的伸出速度(用于断电恢复后,不知道支腿的当前位置时慢速伸出);

 3)、扭矩模式:由于支腿机械结构原因,不方便在底端安装接触开关,设想利用固定扭矩伸出支腿,当支腿没接地时电流小,接地后电流大,来判断支腿是否触地,防止虚腿。

3、由于要在不同模式切换运行,伺服控制器能不能检测得到电机编码的一个绝对值,用于判断电机实际转动距离(对应支腿的当前长度,不需要很精确,并且正转编码值增加,反转编码值减少),通过PLC回读,掌握支腿的大致位置,改变支腿的伸出速度,防止快触地时支腿伸出过快,产生较的碰撞冲击。

4、第三大点里面的电机反馈编码,能不能在PLC中利用断电保持寄存器实时保存,一旦紧急断电,重新通电后,系统能大致知道当前支腿的伸出长度(这儿也不需要特别精确),根据支腿位置,重新进行模式选择,进行平台的升降;

5、之前看 人说MODBUS读取伺服控制器的编码值,有很大的延迟,采用CanOpen能不能实现快速的读取,只要延迟不太大就OK。

写得比较多,有劳各位眼睛了,如果那一条思路有问题,请高手们一一指出,小弟确实是新手

网友A:
关注中。

印刷机多轴联动和这个差不多的要求吧。

网友B(2014-06-07):
用10mc控制实现位置、速度、扭矩模式的随意切换。有a2伺服+绝对编码器的电机控制一旦紧急断电,重新通电后,系统能知道当前支腿的伸出长度

网友C: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