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指示灯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4-01-06):
第一次搞昆仑通态,感觉跟其他品牌的有些不同。

请问如果我想做一个指示灯,M100 ON的时候绿灯,OFF的时候红灯。

具体怎么做?麻烦高手告之,谢谢!

网友A:
莫非楼主没手册?下载一个手册看看啊。按钮,指示灯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啊。一般手册的第二章第三章都会详细描述啊

网友A:
晕。。。不小心刷屏。。。

网友B:
画个图,自己定义

网友C:
安装软件的时候有组态教程啊,可以好好的看一下教程

网友C:
看一线组态的教程,里面说的详细的

网友D:
汗。前几楼飞回复给力了。说的很清楚!

网友E:
有两种方法:一是分别用红绿两个图块在属性里设置“可见度”,二是在属性里勾选“填充颜色”也可以设置。。

网友E:
有两种方法:一是分别用红绿两个图块在属性里设置“可见度”,二是在属性里勾选“填充颜色”也可以设置。。。

网友E:
我也刷屏了,不能怪我,网站的问题。。。

网友F:
1,严重举报 楼上有几位 刷屏 拿分

2,安装软件的时候有组态教程啊,可以好好的看一下教程就有例子画葫芦就行

3,还有就是看视频学习,或是按下帮助

网友G:
看图:

栏1故障指示灯:M20=0时绿色;M20=1时红色。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图:栏1故障指示灯:M20=0时绿色;M20=1时红色。

谢谢附图,有点明白了!

只在颜色填充那一栏设置吗?其他比如属性设置,闪烁效果什么的不用管?

楼主:
可否发个案例给我,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看图:栏1故障指示灯:M2...

不用管,需要哪种效果就哪个。。。

网友H:
去百度一下,里面多得很哦!

网友I(2014-03-10):
秦军-1 好像对的

网友J(2014-06-08):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K:
1安装软件的时候有组态bangzhu帮助文档的,

网友L(2014-07-31):
可见度。。。填充。。。。

网友M(2016-01-15):
朋友请求帮助,昆仑通态如何制作指示灯

网友N(2016-07-23):
系统自带的指示灯太丑了,建议自己网上找好看的图片,两个图片对应变量的两个状态即可

网友O(2017-01-09):
一是分别用红绿两个图块在属性里设置“可见度”,二是在属性里勾选“填充颜色”也可以设置。。。

网友P(2017-03-05):
17楼正解,画个矩形或圆形,选填充色搞定

网友Q:
组态bangzhu帮助文档

网友R(2017-04-29):
正好工作需要,学习了

网友S(2017-07-04):
下载一个手册看看啊。按钮,指示灯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啊。一般手册的第二章第三章都会详细描述啊

网友T:
软件 帮助 就能找到手册  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U(2017-10-29):
说的没错,自带的指示灯太丑了

网友V:
参考可下载的图库,有喜欢的能用的就好,然后再进行分解,编辑,合成,最后做成自己喜欢的。麻烦是麻烦点。没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是mcgsde的不足之处。

网友W(2018-01-10):
去官网下载资料

网友X(2018-03-02):
学习学习,涨涨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