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55KW电机星三角启动反接制动停车

楼主(2014-01-07):
KM1\KM3 正转星形

KM1\KM2 正转三角形

KM4\KM3 反转星形 制动

断路器:250A、

接触器:4*160A

反接制动时间选择时间继电器0-3S 请问反接制动停车,交流接触器160A小不?

没有自由停车按钮,只有反接制动停车,55KW电机反接制动对进线电源有什么要求?

会不会对机械上或者对电机有什么伤害,能平稳运行一年以上吗?

谢谢。

网友A:
电源反接制动时制动电流接近正常时的2倍,所以160A的接触器是不够的。对于反抗性负载(即负载转矩是反抗运动的制动转矩)停车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避免电机反向运行。建议串入反接制动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xxxxxxxxx

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