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位置控制误差过大

楼主(2014-01-07):
伺服电机在运作一段时间后,伺服显示错误代码ALE09,查了一下,是位置控制误差过大....可什么参数也没有动过?应该怎么办?

网友A:
顶!没碰到过,待高手来解答的啊!

网友B: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伺服驱动?

网友C:
脉冲信号受到高频干扰,突然收到很多命令脉冲,所以判断成偏差超出。我试过,是其他伺服。

楼主:
用台达的伺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伺服驱动?

台达

网友D:
速度太快,加减速设得太低,停车的时候停不下来就会这样,还有可能就是电机偏小

网友E:
传动真没问题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速度太快,加减速设得太低,停车的时候停不下来就会这样,...

网友E:
检测元件松动造成的信号丢失,看看编码器的地方连接线吧

网友G(2014-02-07):
伺服电机在运作一段时间后,伺服显示错误代码ALE09,查了一下,是位置控制误差过大

運做一段時間才顯是誤差過大 顯然這誤差是來自 累計誤差 那根累計誤差無關就可排除 如6樓

网友H: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机械方面影响到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如果以前运行正常,这种可能性最大。比如说以前已按照机械当前性能特性整定好了,可以正常运行,现在由于其实因素造成负载力矩过大,就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网友K:
不知楼主用何种方式控制伺服的?

网友L:
台达伺服使用的是2500线的编码器,经过4倍频后;分辨率的精度为10000p/r(反馈脉冲)。因此你需要知道“电机是否带减速、转1圈走多少毫米、转1圈发多少个脉冲?”设定好“电子齿轮比”后,定义PLC的计算系数。

网友M(2014-04-02):
1,马达编码器故障。2,参数不当。3,干扰。

网友N:
马达动力线接头松动,重新插一下就可以了,我刚刚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O:
欢迎大家加群:3634973,专业的变频伺服及运动内阁制工程师为你解答

网友P:
1,马达编码器故障。2,参数 3,干扰。

网友Q:
估计你选的是低惯量的伺服。。。

要是速度太快的话会有累积误差出现。。。

改善建议:定位几次之后就零点回位一下,将累计脉冲清零一次。。。

网友R:
带刹车吗?有时候AL006和AL009会一起报的,但只显示AL009.

网友S(2015-06-23):
我昨天遇到了,我把那个倍率调高了一倍从2000调到1000,就出现了这个这个毛病!

网友T:
检查最高速度是否超过1-55参数的设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