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电路的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14-01-07):
    照明电路的常见故障主要有断路、短路和漏电三种。

1.断路

    产生断路的原因主要是熔丝熔断、线头松脱、断线、开关没有接通、铝线接头腐蚀等。

    如果一个灯泡不亮而其它灯泡都亮,应首先检查是否灯丝烧断。若灯丝未断,则应检查开关和灯头是否接触不良、有无断线等。为了尽快查出故障点,可用试电笔测灯座(灯口)的两极是否有电,若两极都不亮说明相线断路;若两极都亮(带灯泡测试),说明中性线(零线)断路;若一极亮一极不亮,说明灯丝未接通。对于日光灯来说,还应对其启辉器进行检查。

   如果几盏电灯都不亮,应首先检查总保险是否熔断或总闸是否接通。也可按上述方法及试电笔判断故障点在总相线还是总零线上。

2.短路

   造成短路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1)用电器具接线不好,以至接头碰在一起。

(2)灯座或开关进水,螺口灯头内部松动或灯座顶芯歪斜,造成内部短路。

(3)导线绝缘外皮损坏或老化损坏,并在零线和相线的绝缘处碰线。

   发生短路故障时,会出现打火现象,并引起短路保护动作(熔丝烧断)。当发现短路打火或熔丝熔断时,应先查出发生短路的原因,找出短路故障点,并进行处理后再更换保险丝,恢复送电。

3.漏电

   相线绝缘损坏而接地、用电设备内部绝缘损坏使外壳带电等原因,均会造成漏电。漏电不但造成电力浪费,还可能造成人身触电伤亡事故。

   漏电保护装置一般采用漏电开关。当漏电电流超过整定电流值时,漏电保护器动作,切断电路。若发现漏电保护器动作,则应查出漏电接地点并进行绝缘处理后再通电。

   照明线路的接地点多发生在穿墙部位和靠近墙壁或天花板等部位。查找接地点时,应注意查找这些部位。

网友A:
不要小看简单的照明电路,有时也能难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