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流量应选哪种?

楼主(2014-01-07):
        需要测量的介质是50~~100℃的热水流量,由于工作环境较为恶劣,需要选择一款相对不易损坏的流量计。不知道应该选择孔板还是超声波的。现在有一款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但测量值误差太大。是否有解决办法?

网友A:
偶厂去年初上了一套冷凝水回收设施,就是把蒸汽变成的水在回收除掉铁、杂质然后除氧后作为锅炉用水使用。

气管线中的冷凝水温度大都在八九十度左右,使用的是热水旋翼式水表,其质量还可以。

隔天给你传一个现场图片。

网友B:
为何要指定孔板还是超声波???

脑袋进水啦?

选用转子式流量计就降低了你的身份???

网友C(2014-06-08):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