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刷又出线问题了

楼主(2014-01-07):
今天检查直流电机电刷,又烧的不像样子。电机额定功率2100KW,启动时最大电流4500A,请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电刷的容量不够,或者是电刷的质量不行(导线与电刷的连接有问题)

网友B:
看来楼主已经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了,没有仔细检查过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C:
1、电刷材质不对,导致接触电阻过大发热异常;

2、整流子不圆或者表面光滑度不够,导致电刷跳动过大产生火花;

3、电刷偏离均压中性线;

网友D:
如果电机本身检查每问题,就是下面这三个问题。

1、电刷材质不对,导致接触电阻过大发热异常;

2、整流子不圆或者表面光滑度不够,导致电刷跳动过大产生火花;

3、电刷偏离均压中性线

网友E:
电刷磨损相差不能太大,否则造成分流不均。看你的电刷磨损相差不少。更换时要同事更换,不同品牌、批次的不可混用。

网友F:
电刷的材质是否一样,安装、刷架等都要到位,里面的碳粉多不多。

网友G:
电刷的材质问题。

网友H:
电刷磨损严重时,整流片也不会光滑了,建议拆下转子上车床光一刀。

查电机资料,看所配的碳刷牌号是否正确。

网友:
接触面配合不好,发热烧断。

网友I(2014-02-08):
尺寸一样的碳刷材质及电导也不一样,更换时一定要更换原型号。

网友J(2014-06-08):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