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试题电工基本技能操作

楼主(2014-01-07):
项目一、电工基本技能操作一、填空题1.钢丝钳,俗称          ,是           的工具,由        和        两部分组成。2.尖嘴钳按总长度计规格有           、        、         、       毫米四种。3.常见接线桩有3种形式,即         、         和           。4.导线绝缘层的恢复,通常用        、           和         等作为恢复绝缘层的材料。5.)接头的机械强度不应小于导线机械强度的        。二、判断题1. 用电工刀削电线线头时刀口应向内,以免划伤别人。2.  电工应使用金属杆直通柄顶的螺丝刀。 3.  使用活络扳手扳动大螺母时,需要较大力矩,手应握在近柄尾处扳动。4.  导线连接处的绝缘强度应该良好,其性能应与原导线的绝缘强度一样。5.  塑料软线绝缘层的去除应用电工刀剖削。三、选择题1.钢丝钳作用不包括的一项有:   A弯绞或钳夹导线线头、固紧或起松螺母。   B铡切电线线芯和钢丝、铅丝等较硬金属。     C剪切导线或剖切软导线绝缘层。     D削硬导线线头、切割绝缘带。2.连接导线要求叙述正确的是:   A接触紧密,接头电阻尽可能小,稳定性好。 B接头的机械强度不应小于导线机械强度的50%。 C连接处的绝缘性能应为原导线的绝缘强度80%。 D接头处不耐腐蚀。3 能剥削导线的工具不包括以下哪一个?A电工刀B斜口钳C剥线钳D钢丝钳4.活络扳手使用方法正确的是:A扳动大螺母时,手应握在近柄尾处扳动。B扳动较小螺母时,手应握在近柄尾处扳动。C活动扳手可以正反用,很方便。D活动扳手可以代替榔头使用。5.关于线头与接线桩的连接是:A对多股芯线先绞紧,顺着螺钉旋转方向绕螺钉一圈。B针孔过大,线头排绕一层,再插入针孔。C如果两个线头接在同一接线桩上,按相同方向叠在一起,压在垫圈下旋紧。D针孔过小,线头剪断两股再绞紧。四、简答题1.简述低压验电笔使用方法。2.使用活络扳手扳动螺母时的注意事项。3.连接导线时对接头有什么要求?  参考答案:一、填空题1.  老虎钳    钳夹和剪切   钳头  钳柄2.  130、160、180、2003.  平压式  瓦形  针孔式。4.  黄蜡带    涤纶薄膜带   黑胶带5)  80%。二、判断题 ××√√×三、选择题 D A B A C四、简答题1.简述低压验电笔使用方法。以手指触及笔尾的金属体,使氖管小窗朝向自己,便于观察;要防止笔尖金属体触及皮肤,以避免触电。当使用电笔测试带电体时,电流经带电体、电笔、人体到大地形成通电回路,只要带电体与大地之间的电位差超过60伏时,电笔中的氖管就发光,其测量电压为60-550伏。2.使用活络扳手扳动螺母时的注意事项。扳动大螺母时,需要较大力矩,手应握在近柄尾处扳动。扳动较小螺母时,需要力矩不大,但螺母过小易打滑,故手应握在近头部的地方,可随时调节涡轮,收紧活动扳唇防止打滑。 活动扳手不可反用,以免损坏活动扳唇。 3.连接导线时对接头有什么要求?(1)接触紧密,接头电阻尽可能小,稳定性好,与同长度、同截面导线的电阻比值不应大于1。(2)接头的机械强度不应小于导线机械强度的80%。(3)接头处应耐腐蚀(4)连接处的绝缘强度必须良好,其性能应与原导线的绝缘强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