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一、电工基本技能操作

楼主(2014-01-07):
项目一、电工基本技能操作一、填空题1斜口钳,又称         ,有圆弧形的       和上翘的     ,适宜于        。2.剥线钳用来剥削               塑料或橡胶电线的绝缘层。3.线头与平压式接线桩的连接,线头应弯成           。4.导线绝缘层的恢复,通常用        、           和         等作为恢复绝缘层的材料。5.)单股铜芯导线连接去其       后作X相交,互相绞合       匝后扳直,两线端分别紧密向芯线上并绕       圈,多余线端剪去。二、判断题1.  使用剥线钳电线必须放在小于其芯线直径的切口上切剥。2.  电工应使用金属杆直通柄顶的螺丝刀。 3.  使用活络扳手扳动大螺母时,需要较大力矩,手应握在近柄尾处扳动。4.  常用验电有钢笔式和螺丝刀式(又称起子式)两种。5.  塑料护套线绝缘层的剖削,必须用剥线钳来剖削。三、选择题1.关于低压验电笔使用说法错误的是:A证明验电笔确实良好,方可使用。B要防止笔尾的金属体触及皮肤,以避免触电。C使用时,应逐渐靠近被测物体,直至氖管发亮。D使氖管小窗朝向自己,便于观察。2. 导线绝缘层的恢复叙述正确的是:   A通常用黄蜡带、涤纶薄膜带和黑胶带等作为恢复绝缘层的材料。 B应从导线左端开始包缠,同时绝缘带与导线应保持垂直。 C每圈的包扎以压住带宽为准。 D接头处以不漏导线为准。3. 钢丝钳作用不包括的一项有:   A弯绞或钳夹导线线头、固紧或起松螺母。   B铡切电线线芯和钢丝、铅丝等较硬金属。     C剪切导线或剖切软导线绝缘层。     D削硬导线线头、切割绝缘带。4.活络扳手使用方法正确的是:A扳动大螺母时,手应握在近柄尾处扳动。B扳动较小螺母时,手应握在近柄尾处扳动。C活动扳手可以正反用,很方便。D活动扳手可以代替榔头使用。5.螺丝刀使用注意:A电工不可使用金属杆直通柄顶的螺丝刀。B手不得触及螺丝刀金属杆。C验电笔可以代替“一”字形螺丝刀。D“一”字形螺丝刀的规格用柄部以外刀体长度的毫米数来表示。三、简答题1.简述剥线钳的作用及构造。2.导线绝缘层的恢复应注意什么?3.连接导线时对接头有什么要求?  参考答案:一、填空题1.  断线钳    钳头刃口     剪断金属丝2.  6平方毫米以下3.  羊眼圈。4.  黄蜡带    涤纶薄膜带   黑胶带5)  绝缘层    2-3  6二、判断题 ××√√×三、选择题 B A D A C四、简答题1.简述剥线钳的作用及构造。用来剥削6平方毫米以下塑料或橡胶电线的绝缘层。 构造:由钳头和手柄两部分组成。钳头部分由压线口和切口构成;分有直径0.5-3毫米的多个切口,以适宜于不同规格的芯线。手柄是绝缘的,其耐压为500伏。 2.导线绝缘层的恢复应注意什么?通常用黄蜡带、涤纶薄膜带和黑胶带等作为恢复绝缘层的材料。应从导线左端开始包缠,同时绝缘带与导线应保持一定的倾斜角,每圈的包扎要压住带宽的1/2 。每圈的包扎要压住带宽的1/2要用力拉紧,包卷要粘结密实,以免潮气侵入。 3.连接导线时对接头有什么要求?(1)接触紧密,接头电阻尽可能小,稳定性好,与同长度、同截面导线的电阻比值不应大于1。(2)接头的机械强度不应小于导线机械强度的80%。(3)接头处应耐腐蚀(4)连接处的绝缘强度必须良好,其性能应与原导线的绝缘强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