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接头的选择方法

楼主(2014-01-08):
  我们经常的强调用户在购买压力传感器的时候综合的考虑,不是价格高就代表着好,我们要根据不用类型来决定他的特性,从而找到合适自己的传感器,如果选购不当会直造成传感器的故障发生,下面小编就来具体的介绍压力传感器在选择接头的正确方法。

  单卡套终端接头目前市面上用的不是很多,大多数生产厂家都是采用的双卡套终端接头,市场价大概在9-18元之间,按照不同的型号价格是不同的。

  接头无论是双卡套终端接头还是单卡套终端接头都是采用钢制卡套式接头具有连接牢靠,耐压能力高,密封性和反复性好,安装检修方便,工作安全可靠等特点。

  压力传感器双卡套终端接头一般由顶部的保护帽+4分牙的丝纹、下层的20*1.5的丝纹、四氟垫、螺丝帽、焊接管组成。卡套式管接头的性能好坏除了与零件的材料,制造精度,热处理等有关外,与装配质量的关系也很重要,因此应按如下方法进行装配。

  1、按需要长度在专用机床上切断管子,也可以手工锯切,切面与管子中心线垂直度不得大于管子外景公差之半。

  2、除去管端的内,外圆毛刺,金属屑及污垢。

  3、除去管接头各零件的防锈油及污垢。

  4、按顺序将落幕,卡套套在管子上,然后将管子插入接头体内锥孔底部,放正卡套。在旋紧螺母的同时转动管子直至不动为止,再旋紧螺母1~11/3圈。

  小编提醒各位用户,在安装的时候应该挑选合适尺寸,不合适的尺寸很容易影响设备的密封性,是传感器不能都正常的发挥作用,也很有可能引起故障的发生,为了避免传感器受损,我们应该挑选合适的尺寸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