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调节阀运行时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14-01-08):
电动调节阀运行时故障排除方法

  电动调节阀运行时故障排除方法,电动调节阀是工业自动化过程控制中的重要执行单元仪表。有方工阀门其是一种新型材料,随着工业领域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正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在各种工业生产领域中。电动调节阀按其特点又可分为:电动调节球阀和电动调节蝶阀两种,下面我们就来介绍电动调节阀运行时故障排除方法。

  故障一:电动调节阀执行器不动作,但控制模块电源和信号灯均亮。
  处理方法: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确;电动机是否断线;十芯插头从端到各线终端是否断线;电动机、电位器、电容各接插头是否良好;用对比互换法判断控制模块是否良好。
  故障一:调节阀执行器不动作,电源灯亮而信号灯不亮。
  处理方法:调节阀检查输入信号极性等是否正确;用对比互换法判断控制模块是否良好。
  故障二:调节阀调节系统参数整定不当导致执行器频繁振荡。
  处理方法:调节阀调节器的参数整定不合适,会引起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振荡。对于单回路调节系统,比例带过小,积分时间过短,微分时间和微分增益过大都可能产生系统振荡。可以通过系统整定的方法,合理的选择这些参数,使回路保持稳定速度。
  故障三:调节阀执行器电机发热迅速、震荡爬行、短时间内停止动作。
  处理方法:用交流电压档测控制模块输入端是否交流干扰动;检查信号线是否和电源线隔离;电位器及电位器配线是否良好;反馈组件动作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