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开发的opc客户端,第四次通讯时就自动退出程序

楼主(2014-01-08):
求助:如题,每次都这样,用VC++开发的OPC客户端时,单次通讯,每次打开程序,运行到第四次通讯程序自动退出,没有任何提示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是第四次 ?

网友B(2014-02-22):
在Debugy环境下跟踪一下看看,或用其他OPC Client测试一下,是否同样的现象。

网友B:
如果需要OPC Client源码(VC++),请在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7/9/8/TYServer.rar 下载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2014-04-13):
 可能是内存申请后没有释放,或指针超界

网友D(2014-07-22):
大神那边有opc_aeps.dll  opccomn_ps.dll   opchda_ps.dll   opcproxy.dll aprxdist.exe opcenum.exe  文件吗

1124308303@qq.com

网友E(2015-04-16):
同楼上,不知道大神那边有没有vc开发所需资料,我刚开始用vc+qt开发opc客户端

网友E:
忘了邮箱:zhufashun@sgepri.sgcc.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