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频器是否能够控制一台电机?

楼主(2014-01-08):
两台变频器是否能够控制一台电机?特别是大功率的。如何能够进行同步呢?

网友A:
两台变频器不能控制一台电机。

网友B:
是不是两个电机用一台变频控制啊????、

网友C:
这个真不行,搞不好就炸机了。

网友D:
不行,为啥要这样用?请教

网友E:
一用一备也不是这样整的呀

你实在需要可以做到,那就是同步变频电源

网友F:
我是这样想的:你能不能做到2台变频输出电压波形绝对一致?做不到是不是意味着一个变频器给另一个变频器从输出端加电,这样的状况是不是变频器绝不容许。

网友G:
  为什么两台变频器拖一台电机 ??? 一般是 一台变频器拖二台电机的吧 ?

网友H:
这个是可以的,叫并机功能,现场应用很多的,一般是355KW以上的大电机,用2台200KW或者2台315KW变频器并联使用,变频器之间要加限流电抗器。当然,2台变频器的输出同步要特殊处理。

网友I:
可以。

但不是每个变频器都能做到。可以选用具有并联功能的变频器,比如ABB的逆变器并联。国产也有变频器具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可以的,叫并机功能,现场应用很多的,一般是355...

正是类似于样子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可以的,叫并机功能,现场应用很多的,一般是355...

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我看到有人采用限流电感,限制两个逆变器之间产生的电流,该如何选用和计算?

网友J:
没有同步功能的变频器怎么能并机呢!道理同发电机并网一样。

网友H:
厂家如果有此功能的变频器,一般都配置了对应的限流电抗器,不需要集成商或者客户自己选择。给个参考:百度一下“DB06 并机”可以参考(不是做广告)。

我想其他具有并联功能的变频器厂家也都是类似做法吧,也可以去查一查。

网友K:
千万不可以,就像正反转一样。除非你加互锁。一台坏了,切换另外一台!

否则,2台输出的相续差造成的不同步就和短路是一个道理。。。

2太变频器输出频率是不可能同步的,就算同步,输出频率也不可能是绝对相同的~微小的频率不一致都会发生危险。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千万不可以,就像正反转一样。除非你加互锁。一台坏了,切...

网友H:
呵呵,有此功能的变频器都是成套卖的,主要包含2台变频器、1个限流电抗器(输出同步都是特殊处理,输出电压当然不会是绝对同步,但是差异很小,而且有限流电抗器缓冲)。现场应用实例不少,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另外再问一个问题,变频器容量限制是不是因为IGBT功率不够?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另外再问一个问题,变频器容量限制是不是因为IGBT功率不够?

 这是最大的问题。低压变频器功率过大还有其它相关问题都很突出。

网友M:
不行的,完全没有这样用的。

网友N:
不行吧 第一次听说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另外再问一个问题,变频器容量限制是不是因为IGBT功率不够?

IGBT单管功率倒是够,但是价格太贵,如果需求不大,性价比不好。

网友O:
学习了,谢谢系诶系诶系诶系诶系诶

网友P:
偶又涨见识啦,∪机来用第一次听到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偶又涨见识啦,∪机来用第一次听到

网友R:
楼主想法,有点变频器冗余设计。

网友S: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可以的,叫并机功能,现场应用很多的,一般是355...

 用过400kW的变频器,但是还没见过并联控制的...有的话希望分享一下照片和资料

网友T:
变频调速是为了适应交流电动机调速发展起来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交流电动机的容量越来越大,型号越来越多。仅仅依靠单台变频器已经不能满足各种型号电动机的需求,而且由于受功率开关管的功率等级限制,单台变频器的容量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满足大功率电动机的需求。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采用变频器并联技术,变频器并联运行主要有以下三个好处:第一、可以用来灵活的扩大调速系统的容量;第二、可以组成并联冗余系统以提高运行的可靠性;第三、具有极高的系统可维修性能,在单台变频器出现故障时,可以很方便的进行热插拔更换或维修。所以在大容量、高可靠性的场合,变频器并联技术有巨大的优势。

大容量并联专用变频器

网友U:

1、两台变频器能够非同时控制一台电机;

2、两台变频器不能同时控制一台电机,即两台变频器输出端不能直接并联工作;

网友U:
3、这里说的两台变频器是两台完全独立个体无关的两台变频器!

网友V:
引用 网友R:
楼主想法,有点变频器冗余设计。

网友W:
楼主说的是冗余技术,有的。不过一般都不需要啊。

网友X(2014-03-31):
见过爱默生的这样用,有点技术含量

网友Y:
两台变频控制一台电机,有这必要吗

网友Z(2014-06-08):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

网友:
可以的,低压大功率并机方案可行!630KW的我见过,5年前大连普传做的,在山西某选煤厂

网友AA:
这个需要同步就可以,应该有专门的方案的

就像划船一样,几个人步调一致,产生的力量更大

网友AB(2014-09-14):
这个方案没有见过。一个变频器带两个电机就见过

网友AC:
好久没上这坛子,一上来就看到这个话题,这个还真的可以有,不巧的是我人还亲自搞过。

废话不说直接上图,欢迎拍砖。

   第一张图是ACS800多传逆变器并联,共直流母线,前面有大师说了要两台独立完整的变频器才算,好吧这个第一张图不算;

   最后一张图是ACS600的传动XXT结构,从图上可看到进线电源分路经主开关和进线滤波器分别进入变频器1和变频器2,变频器1和2输出经过输出电抗器后并联到电机。特别提出变频器1和变频器2是两台完整的变频器,配置完全一致。举个我接触的实际例子,两台200KW的变频器按照最后一张图的方案并联,共同驱动一台400KW电机,已经运行了12年。

       搞过ACS600 XXT的就知道咱从不乱盖。

网友(2014-10-18):
引用 网友AC:
好久没上这坛子,一上来就看到这个话题,这个还真的可以有...

网友AD:
只听说过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的,这个还真不好控

网友AE(2015-09-07):
不行吧,有听说过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一台电机用两台变频器还是第一次听

网友AF:
我都感觉不行。

但是我用心看完了帖之后,发现自己坐井观天。为什么这么多人说不行的情况下,仍然有人在说行呢?这里面,就算你不懂,至少也值得自己深思。

你没有见过的事情你十世二十世都看不完。

网友AG(2015-10-19):
acs800的整流和逆变模块 确实是在这样使用的。但是控制器是一个,确切的说是一个变频器。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acs800的整流和逆变模块 确实是在这样使用的。但是...

貌似是这样的

网友AI(2016-07-26):
确实是可以的,但不是两台普通的变频直接用的,直接用肯定是会炸机的。国内变频厂家有很多这种并机的方案,

网友AJ:
可以有  但是不是普通变频器   就象大功率变频器模块并联是一样的

网友AK(2021-11-06):
大哥不要这样试,危险,不够功率就买大一点的变频器不香吗?

网友AK(2022-01-17):
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可以,两台变频器不能控制同一台电机,

网友AL(2022-03-24):
真是大开眼界啊,竟然还有这种功能

网友AM:
不知为何要二台变频器并机控制一台电机,是一台变频器容量不够,还是一用一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