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电机电流波动范围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1-08):
380VABBS510变频器控制132KW鼓风机。采用标准宏,DCS输出4-20MA给变频器。手动调整转速,大约43HZ.电机电流波动范围在145-245A,为什么这么不稳?

楼主:
不好意思是ACS510

网友A:
电流表读数还是变频器面板读的,假如是后者,请检查风机是否轴承有问题或者风叶动平衡问题,另外也可能是振动。

网友B:
有两个方面;1负载不平稳,例如,电机风机轴承,风扇翅片动平衡不良,风道原因。

2变频器自身;电流传感器或控制板异常

楼主:
电流表和变频器面板都一样波动。风机动平衡没问题电机不震动。有时候波动24小时,之后十几个小时正常,有时候波动几分钟后正常没规律。

网友C:
如果只是43HZ附近电流波动大,有可能是机械共振导致的电流波动,也有可能负载影响,反正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如果有示波器看看电流波形,更有助于分析。

如果出现该现象,对应措施:

    1、调整载波,往大往小都试试。

    2、不知道ACS510客户能不能设置死区补偿,能的话也可以调调。

    3、都不行的话,使用调频功能(不知道ACS510有没有),避开43HZ附件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