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中转换指令问题

楼主(2014-01-08):
各位大哥 小弟我就是弄不清楚2点  第1 IB 0 不是输入么 怎么编程了存储器。第2点 转换指令的存储器是怎么确定的?每个还有不一样。。不明白

网友:
IB0是输入影响区的,可读可写,只是写入后下个周期会自动变成输入点的状态,你可以试试的

网友A:
IB0是接输入信号的,你那下面的图是300编程软件带的模拟输入状态用的。

转换指令的存储器,你喜欢用哪个就用哪个呗,不过存储器的大小要符合指令的要求

网友B(2014-06-08):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